[原创] 解决启动dc时报错"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楼主(2025-03-28):
原本实验室的服务器能够正常使用Design Compiler,今天突然报错"Fatal: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看了这篇帖子得以解决: https://bbs.eetop.cn/thread-960038-1-1.html

报错的原因是实验室管理员未设置开机自动启动Licence Server,导致系统重启后,启动Design Compiler(至少synopsys家的其他软件同理)因为license原因报错。

这里主要讲一下解决方法,供大家借鉴。
找到synopsys软件的安装目录(假如你有权限进入的话),一般安装时会把license文件放在该安装目录的一个叫"license"的文件夹里,进入到该"license"文件夹,打开Terminal,输入:
lmgrd -c <license_file_path> -l <log_file>
或者
lmgrd -c <license_file_path>

其中license_file_path是你的license文件的路径(相对路径和绝对路径都可以,此处因为是已经在license所在文件夹处输入的命令,所以可以只输入文件名即可)。-l <log_file>是日志的保存位置,可以不要。理论上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成功了。

希望对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2025-05-29):
也有可能是安装的c家的EDA,许可证地址覆盖了S家的,重启之后激活也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