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layout中自动缩线头的skill脚本

楼主(2025-03-28):
求助layout中自动缩线头的skill脚本

楼主:
构想是选中线头就能够缩线头,也可以一次选中多个线头

楼主:
已经找到类似skill脚本

网友A:
软件好像自带类似的功能了

楼主:
找到别人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好像自带类似的功能了

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直接使用 PyAether的 --AetherWings就行了哈:https://bbs.eetop.cn/forum-36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