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仿真结果诡异

楼主(2025-03-28):
仿真,画圈位置波形应该完全一致,但是结果如上图所示,不同时刻结果不同。看起来像是电容耦合引起的。
可以我的理解,前仿model都是理想模型,model中应该没有寄生电容,更不会造成差异。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哪些因素造成这种现象呢?

网友A:
我遇到过上电过程中有这种毛刺 也是钱仿真 减少耦合电容的容值会消除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上电过程中有这种毛刺 也是钱仿真 减少耦合电容的容值会消除这个

...

我理解的,前仿真的耦合电容是MOS 的Model定义的,自己没法修改啊?请问是怎么减小的呢

网友:
减少耦合mos管的面积 我当初是减少W了

楼主:
求助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