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求助

楼主(2025-03-28):
请问各位大佬,用conformal eco 走premask eco flow的时候,analyze eco -preseve_clock设置了,但还是会动到clock tree,导致shift mode出现hold violation,请问还要怎么设置才能避免clock tree改动呢

网友A:
clock tree上的cell名字有没有统一的字符串 比如ccopt这种,抓出来这些cell全设dont touch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ock tree上的cell名字有没有统一的字符串 比如ccopt这种,抓出来这些cell全设dont touch试试 ...

好的,谢谢大佬。但是我想再问下,eco后clock tree上的cell没动,只是寄存器比如从CTS1改成连到CTS2的情况,dont_touch能避免这种改动吗?我现在怀疑是eco综合网表和原来pr网表的clock gating方式不一样导致寄存器的CP连接变成non-eq points,所以会动到clock tre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但是我想再问下,eco后clock tree上的cell没动,只是寄存器比如从CTS1改成连到CTS2的情 ...

理论上如果你的dont touch设置的够完善的话,工具应该动不到这些,另外除了对cell设置dont touch,也可以对tree上的net设,理论上clock结构应该是完全不会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如果你的dont touch设置的够完善的话,工具应该动不到这些,另外除了对cell设置dont touch,也可以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