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k-occ_en

楼主(2025-03-28):
请教下tck_occ_en这个信号是干嘛的?min occ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按名字看会不会是切换occ_clk和低速stuck-at时钟用的?

网友A:
因为MBIst的控制通路上有一些dff是 tck domain的,因此需要mini-occ在scan 下为这些dff提供需要的pul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BIst的控制通路上有一些dff是 tck domain的,因此需要mini-occ在scan 下为这些dff提供需要的pulse ...

谢谢回复 是为了测试这些dff的stuck a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