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E测试pattern生成。

楼主(2025-03-28):
想问一下在设计公司上班的各位ATE同行们,你们测试开发过程中所需的pattern是自己用脚本生成的还是设计提供啊;如果是自己运行脚本生成pattern的话你们是怎么实现的能否提供一个学习思路,我应该去学习哪些知识点。

网友A:
DFT设计那边给提供wgl/stil/vcd/evcd格式的pattern,
ate这边用工具或者脚本去转成机台用的pattern,

网友:
我是设计,我们是做dft的人(可能是设计或是专门的dft人)产生pat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A:
DFT设计那边给提供wgl/stil/vcd/evcd格式的pattern,
ate这边用工具或者脚本去转成机台用的pattern,

比如调试中使用SWD协议来配置某个GPIO输入输出,,你们也是由设计来提供各种仿真文件吗,再转成ATE的pattern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调试中使用SWD协议来配置某个GPIO输入输出,,你们也是由设计来提供各种仿真文件吗,再转成ATE的patt ...

如果比较复杂那种,比如jtag接口配置大量寄存器,我们一般是dft的人给仿真波形,他们的phy怎么操作我也不清楚,设计的人知道
如果是比较简单操作,有时序说明的,也可以自己用脚本写一个,生成想要的pattern

很早之前一个项目,芯片需要加载固件测试,但是芯片是内部flash,空的,固件只能通过外部的uart或者spi接口灌进去,
机台模拟spi接口给pattern,这种固件可以仿真出,但是效率会很低,一般得一两天才能出好给到ate,
所以就自己写的脚本把固件转成spi格式的pattern,给到测试机,这样调试效率非常高,不管是固件频繁修改,还是pattern时序或者脚本频繁修改,都很快。
如果是频繁修改固件去仿真出vcd波形的话,效率低的吓人

大体上,一般就是scan bist这些常规的dft测试pattern都是设计出的,
一些简单操作芯片的,或者会频繁修改数据的pattern,可以自己手写pattern,或脚本自动生成。

太复杂的操作,即便是接口简单,比如jtag,swd,spi等等,都需要深入了解IP文档,那是设计干的活,ate能不干就不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比较复杂那种,比如jtag接口配置大量寄存器,我们一般是dft的人给仿真波形,他们的phy怎么操作我也不 ...

好的,谢谢大佬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的解答。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