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t clock

楼主(2025-03-28):
请教下,tessent flow中我将test_clock定义在了inter pin上,edt_upate , scan_enable也定义在inter pin上。我看工具也能连接上。现在有2个问题:1 .atpg的时候报R14的错误,tracing with the stable_shift simulaiton context from core-level contrl input pin xx/buf/y ,instrument type 'occ' to the top level has failed 2 .工具在test_clock和shift_cauptre_clock加的ICG是用latch和and自己搭的,我已经读入cell_select.mdt ,开了DftSpecification/use_rtl_cells off ,DftSpecification/use_rtl_synchonizer_cell on了。这个咋解呢?谢谢了

网友:
S家的话试试set_dft_signal时定义到PORT上,然后加个-hookup_pin试试

网友(2025-06-08):
楼上说的对

网友A(2025-07-15):
根本原因是test proc file里,load_unload procedure中没有正确pulse edt_clk和edt_upd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本原因是test proc file里,load_unload procedure中没有正确pulse edt_clk和edt_update

那需要修改test pro文件吗

网友:
是的,你可以把test proc file写出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