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3.0 OTG相关问题

楼主(2025-03-28):
          OTG协议里面规定了A-Device和B-Device,对于Micro接口来讲有单独的ID引脚,控制器通过检测ID状态来判断当前是A-Device还是B-Device;如果要出一个Type-C口,没有ID引脚,我在网上查询资料,说Type-C接口中的CC引脚和Micro接口的ID引脚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①Type-C接口中是如何通过CC引脚来区分A-Device和B-Device的?②角色协商是否需要支持PD协议?③如果不支持PD协议,那Type-C接口是如何支持OTG的?

楼主:
“USB Type-C接口中CC(Configuration Channel)检测在OTG中的核心作用

在USB Type-C接口中,CC(配置通道)引脚是OTG功能实现的核心物理机制,其作用远超传统Micro-USB的ID引脚。以下是其在OTG场景中的关键作用及详细流程:

1. 连接检测与电缆方向识别
电缆插入检测:
CC引脚通过检测对端设备的**Rp(上拉电阻)或Rd(下拉电阻)**状态,判断是否有设备插入。

Source(供电方):提供Rp电阻(如5.1kΩ)。

Sink(受电方):提供Rd电阻(如5.1kΩ)。

电缆方向识别:
Type-C电缆可正反插入,CC1/CC2的激活状态确定数据传输方向(如CC1激活则为正向插入)。

2. 角色协商(Host/Peripheral)
在OTG模式下,CC检测取代传统ID引脚,通过**DRP(Dual-Role Power)**机制动态分配角色:

初始角色分配:

若设备A为DRP Source(支持供电),设备B为DRP Sink(受电),则设备A默认作为主机(Host)。

通过CC引脚电压变化触发角色切换请求(如设备B需成为主机时,主动调整Rp/Rd配置)。

动态切换:

通过USB PD(Power Delivery)协议扩展,支持更复杂的角色协商(如手机连接显示器时交替作为视频源或充电设备)。

3. 电源管理(VBUS供电方向)
供电责任分配:
CC检测确定哪一方提供VBUS电源:

Source模式:提供5V默认电压,可扩展至更高功率(如通过PD协议支持20V/5A)。

Sink模式:接受供电,同时可触发反向充电(如手机为笔记本充电)。

过流保护:
CC引脚监测电流负载,触发保护机制防止设备损坏。”这是Deepseek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