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iosoft SOS安装求助

楼主(2025-03-28):
采用了板块大佬们分享的资源

安装包来自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371&highlight=SOS
教程来自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441&highlight=SOS
教程里确实解决了PLATFORM文件不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后续拉起License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
1. 修改license.dat文件,按照教程里修改license.dat如图1,从左到右依次为hostname,hostid以及端口
2. 使用“/softwares/cliosos/sos_7.05.p3_linux64/license/lmgrd -c /softwares/cliosos/sos_7.05.p3_linux64/license/license.dat -l /tmp/cliosos.log"拉取license
3. 启动sos时发现并未授权成功,查看cliosos.log发现所有feature均无效,如图2所示
所有步骤基本上都是按照教程来的,前后尝试了多种方法都无法解决,包括提前加载cliosos的环境在起服务,或者使用单独的账号拉取服务,都提示license的问题,请问有人遇到过吗,有解决办法吗

图1

图1

网友A:
这个软件没什么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软件没什么折腾的

现在主要在做CAD平台方向,然后SOS在我们这边还是用的比较普遍的,所以就想在自己的开发环境使用一下,结果碰到了好像是license的feature无效的问题

网友:
没啥特别的a

网友:
第一行改成 SERVER sh05 ANY试试,这个patch不支持固定端口

网友(2025-07-07):
怎么解决的,大佬

网友(2025-08-26):
export CLIOSOFT_DIR=/opt/sos/sos_7.05.p3_linux64
export GDM_USE_SHLIB_ENVVAR=1           # If you use Virtuoso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CLIOSOFT_DIR/lib/64bit
export CLIOLMD_LICENSE_FILE=21541@rac01
export PATH=$PATHCLIOSOFT_DIR/bin
alias  clilmd="$CLIOSOFT_DIR/license/lmgrd -c $CLIOSOFT_DIR/license/license.dat -l /tmp/cliosoft.log"

[sos@rac01 ~]$ head /opt/sos/sos_7.05.p3_linux64/license/license.dat
SERVER rac01 ANY
VENDOR cliolmd cliolmd
FEATURE clio_sos cliolmd 2300.00 1-dec-2300 114514 \
        5A7A4A8A7FDF545EE9C8 VENDOR_STRING="Crack by EricYu \
        Distribution through any channel is not allowed" DUP_GROUP=U
FEATURE clio_sos_viadfII cliolmd 2300.00 1-dec-2300 114514 \
        CA0A5A2A0D0831582315 VENDOR_STRING="Crack by EricYu \
        Distribution through any channel is not allowed" DUP_GROUP=U
FEATURE clio_sos_viaICstudio cliolmd 2300.00 1-dec-2300 114514 \
        1AEA5A9A237F3FBADD7B VENDOR_STRING="Crack by EricYu \
[sos@rac01 ~]$

我的配置是这样的,可以正常启动。但是不知道client端怎么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