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VF结构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5-03-29):
请问一下大家 这个FVF结构上标出的四个地方 对应的极点太接近导致环路不稳定 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FVF结构

FVF结构

网友A:
第1或3節點 增加電容

网友:
最好是把MP3管去掉

网友B:
大佬,可以问一下MN16和MP3、MN19支路是干嘛的吗,感觉一般的FVF不是只有MN5和MN4、MN10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或3節點 增加電容

嗯嗯谢谢你 尝试过主极点补偿 相位裕度确实好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可以问一下MN16和MP3、MN19支路是干嘛的吗,感觉一般的FVF不是只有MN5和MN4、MN10就行了吗 ...

MP3是为了让MN4漏极和MN5栅极电压解耦 要是一根导线连过去的话电压就被固定住了;又因为MP3是mos管 所以需要MN16和MN19给MP3单独提供一条支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