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25-03-29):
我对两级PGA分别作NOISE(不带斩波)和PNOISE仿真(加斩波)

时钟频率为100K,PNOISE仿真设置如下。
PNOISE和NOISE得到的40KHz附近的噪底差不多,但是低频处PNOISE的噪声非常大,几mV/sqart(HZ),从0.1-100K积分出来的噪声非常大。
这里是PNOISE仿真设置的原因吗,有没有相关cadence的官方资料详细介绍开关电容电路仿真的,一直没有找到。

最后一张图为PNOISE的积分噪声 Noise Summary,这几个贡献大的器件都是斩波开关中的MOS管,不明白是为什么

网友A(2025-07-14):
楼主解决了吗, 我跑pnoise MC 会出现噪声极大的点 想请教一下

网友B(2025-11-12):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我跑pnoise MC 会出现噪声极大的点 想请教一下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主要还是精度不够,不收敛,可以把步进改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