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误差放大器结构讨论

楼主(2025-03-29):
在LDO中有这样的误差放大器,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五管OTA+共源的二级放大器结构还是五管单级放大器结构,这两侧的以二极管接法MOS做负载的结构是什么作用呢?如果以这类结构作为Ldo的误差放大器,除了结构简单速度快,还有其他明显的优缺点吗

网友:
?看看艾伦的书吧,第七章,课本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不就是二极管连接做负载的全差分加上差分转单极的五管放大器构成的二级运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