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的virtuoso中想运行ocean脚本但是找不到目标文件,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5-03-29):
如图所示,输入命令ls后,目录里是有gmid.ocn的,怎么就can't access file了?

网友A:
加个 ./ 呢?
load "./gmid.o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 ./ 呢?
load "./gmid.ocn"

加上./就行了耶,谢谢你好哥们

楼主:
load "./gmid.ocn"
这样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 ./ 呢?
load "./gmid.ocn"

非常感谢

网友:
在 .cdsinit 中,通过 setSkillPath 将 . 加入 SkillPath,以后就可以不加 "./"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