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 ADC】【刘纯成论文复现】异步SAR环路控制中CLKC时序问题

楼主(2025-03-29):
  请问各位大哥,我在用smic18实现Liu的monotonic方法,各个子模块都分别验证过,加在一起出现了问题:比较器两个值NAND后只能出现3个VALID信号脉冲,相应的异步SAR生成的CLKC也只有3个脉冲。通过trans仿真调出每个net的波形,猜测应该是环路控制时序除了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修改,请各位前辈们指点迷津!

网友A(2025-09-11):
问题解决了吗   降低时钟频率试试呗  你的比较器速度就这么快,所以只能有三个

网友A:
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时钟频率降低,valid自然就多了,两个一个延时设置小一点,但是这样的话会导致电容的转换时间被压缩,动态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时钟频率降低,valid自然就多了,两个一个延时设置小一点,但是这样的话会导致电容的转 ...

大佬,我在工艺角仿真时会出现楼主同样的情况(SS 高温条件下),也就是比较器VALID周期减少,比较时间被延长,请问除了在时钟频率上做文章,还有其他的优化方向吗,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B:
楼主还可以把比较器输出端的数字逻辑门尺寸再降降,这个电容也会影响速度,本质上是比较器速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在工艺角仿真时会出现楼主同样的情况(SS 高温条件下),也就是比较器VALID周期减少,比较时间被 ...

工艺因素不可避免,所以在设计的时候,就要留有裕度,一般valid会多留一到两个的比较时间

网友(点评):
已经留了很多了,ss影响还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降低时钟频率试试呗  你的比较器速度就这么快,所以只能有三个 ...

解决了,前辈,还是根据您的意见先降低频率分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可以把比较器输出端的数字逻辑门尺寸再降降,这个电容也会影响速度,本质上是比较器速度问题 ...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