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论文初学者复现】异步SAR环路控制中CLKC时序问题

楼主(2025-03-29):
请问各位大哥,我在用smic18实现Liu的monotonic方法,各个子模块都分别验证过,加在一起出现了问题:比较器两个值NAND后只能出现3个VALID信号脉冲,相应的异步SAR生成的CLKC也只有3个脉冲。通过trans仿真调出每个net的波形,猜测应该是环路控制时序除了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修改,请各位前辈们指点迷津!

网友:
建议楼主先放慢时钟频率。从波形来看,有可能是环路还没有完成全部的比较过程,就被时钟复位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环路的timing做的有问题,某一个部分的RC network response的time constant过大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