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简单的二级运放设计

楼主(2025-03-29):
我是小白看了拉扎维还有一些网课,想实践一下。我参考复旦那篇运放设计的思路,共模输出范围0.18-1.62 电源电压是1.8v 所以我把输出对管的vod都设置在150mv左右,然后文中的增益和共模抑制比等公式最后都与lamda和vod相关,得出一些关系式后,我粗略地将补偿电容设置为3pf(GBW80mhz)然后开始计算,但仿真出来的增益只有60db(想要到达80db),我查看了管子的数据,发现输出阻抗ro和gm都与我计算的相距甚远,请问是为什么 该如何解决,求大佬们解答

网友A:
这些参数手算不准的,实际电路中波动很大,只需定性的知道gm和rout和什么有关,然后去做相应的调整,比如增大L来增大rout,降低输入管的vov来增大g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参数手算不准的,实际电路中波动很大,只需定性的知道gm和rout和什么有关,然后去做相应的调整,比如增 ...

感谢你的回复,我尝试过等比例增大尺寸来提高ro,我感觉我的vod设置的很低了(比预估值都低),结果不尽人意,请问大佬在设计时是如何设定初始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尝试过等比例增大尺寸来提高ro,我感觉我的vod设置的很低了(比预估值都低),结果不尽 ...

你是说vod预估值吗?一般设置100mv到300mv都可以,输入管vod小一点,一方面增大gm,另一方面提高输入共模的范围。如果vod已经很小了,gm还是上不去,可以增大电流来提高gm。

网友A:
你的电流取得这么大,问题不在gm上。你可以尝试降低点电流,增大点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流取得这么大,问题不在gm上。你可以尝试降低点电流,增大点L。

你好,我降低电流增大L达到了80db,但我发现我的第二级输入n馆的L取得比较大的时候,第二级的管子很容易进入线性区,感觉lamda变小 使得尺寸变化对输出电压的静态点影响很大,我是不是应该降多点电流重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