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st DCDC负载调整率

楼主(2025-03-29):
求助各位大佬,输出的负载电流变化时,输出电压跳变之后稳定不回去是什么原因,是电路哪里出现了问题

负载变化波形

负载变化波形

网友:
search key word: load regulation

网友A:
现象是不同负载下DC值发生了偏移,可能是环路增益发生了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象是不同负载下DC值发生了偏移,可能是环路增益发生了改变?

是的,发生了偏移

网友B:
环路增益变小了,导致了VFB-VREF有差,看看HIGH LOAD下,COMP值变大后,对EA AC GAIN是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路增益变小了,导致了VFB-VREF有差,看看HIGH LOAD下,COMP值变大后,对EA AC GAIN是否有影响 ...

这个在cadence下仿真如何仿真环路AC增益,已经琢磨好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cadence下仿真如何仿真环路AC增益,已经琢磨好久了

看你的放大器的增益。

网友:
你就是做个电源。最终都会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的,按照你这个数据,理想电阻大约0.5,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你不可能做一个0电阻的电源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