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有人知道IR分析、EM分析和功耗分析的关系吗?

楼主(2025-03-29):
有的地方说EM/IR分析属于电源完整性分析里的,也有说是属于功耗分析里面的,IR分析和功耗分析确实关联很大,但它们原理都不一样吧?为什么有的书可以把他们划分到功耗分析呢?

网友A:
从功耗分析来看,我们希望功耗越低越好,则可以采取的措施有降低电压、多阈值单元、多电压区域等技术,那伴随低功耗就会使晶体管的噪声容限阈值减小,就会导致串扰脉冲的传播,从而导致时序违例,导致电源信号不完整。一般来讲,IR/EM是属于功耗分析里的,因为拿电压降来讲,是指由于芯片内部供电网络寄生参数的存在,导致电源从输入输出接口到芯片内部各点的电势不同,功耗不就是由开关功耗、短路功耗等构成,由于电流流过导致有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功耗分析来看,我们希望功耗越低越好,则可以采取的措施有降低电压、多阈值单元、多电压区域等技术,那伴 ...

确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