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RM Socrates 时 socrates feature 找不到

楼主(2025-03-29):
安装Socrates 1.3.4 或 1.7.6 时, 其它 feature 都可以用lmcrypt 生成, 只有 socrates 生成后check 不过。 请教一下怎么解决。
谢谢 热心人 !!

> checkinstall
前面一路ok

Checking ARMLMD_LICENSE_FILE environment:                ok.
Checking LM_LICENSE_FILE environment:                        ok.
Checking lmutil execution:                                ok.
Checking Socrates license options.
              system_builder license:                        ok.
               socrates license:                        WARNING: Not found.
Checking for additional license options.
         nic-400_network_ic license:                        ok.
         nic-400-lite_network_ic license:                WARNING: Not found.
         TLX-400_Option feature:                        ok.
         QoS-400_Option feature:                        ok.
         QVN-400_Option feature:                        ok.
         DPE-400_Option feature:                        ok.
Calling checkBundleDependencies script:                        ok.

楼主:
Socrates 1.3.4  好像 不管这个socrates license:, nic-400-lite_network_ic license 呈现生成lic 后 可以生成 verilog 代码,可以使用。   1.7.6 还是不行。  反正能用来学习了。 感谢大家

网友(2025-05-17):
Hi have anyone fixed this issue ?

网友(2025-06-25):
请问 feature 是怎么用lmcrypt 生成的

楼主:
输入lic 里输入feature ,  lmcrypt 运行 会补全后面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lic 里输入feature ,  lmcrypt 运行 会补全后面的信息

你好,这个需要什么特定格式吗?

网友(2025-09-24):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需要什么特定格式吗?

FEATURE featurename STRENGTH 23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SIGN=0

featurename替换为你所需要的,切记DEAMON字段一定是STRENGTH,否则是生成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