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问题求助: 漏源短接的多个multiplier如何避免net冲突

楼主(2025-03-29):
想请教下一个mos设置了multiplier为5,然后通过漏源短接减小面积,这时因为XL对每个漏极和源极上面的metal1都设置了net名称;此时短接后会出现冲突;但是我后来试了试同端口连接(比如一个mos源极和漏极分别标上VDD,net15,5个multiplier相同的net名字接在一起,这样不会冲突,但是还是会lvs报错),而且multiplier为奇数个的时候,漏源短接的大MOS两端都是VDD,不利于连线;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源漏相连的PMOS,NWELL,SN,SP已省略

源漏相连的PMOS,NWELL,SN,SP已省略

原理图

原理图

layout

layout

lvs结果

lvs结果

楼主:
layout把nwell,sp,sn做了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