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这个pmos cascode电流镜用ads仿真的时候显示no dc converage

楼主(2025-03-29):
这个pmos cascode电流镜用ads仿真的时候显示no dc converage,但是加电应该是没错的啊,如果给下面两个mos管加电,就可以正常跑出来,但正常pmos cascode电流镜不需要给下面两个mos管加电啊

网友A:
电流源为1mA,你的管子尺寸是不是能过1mA电流?
有电流源,靠近电源的P管又用电压源设置偏置,那么你打算让它怎么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源为1mA,你的管子尺寸是不是能过1mA电流?
有电流源,靠近电源的P管又用电压源设置偏置,那么你打算让 ...

10uA也报错 电流镜跟电流大小无关吧,cascode结构不需要给上面的管子栅极加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