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输出抛物线问题

楼主(2025-03-30):
各位大侠,小弟我做了一个banba架构的带隙基准,的确可以得到与温度无关的电流,但输出参考电压却不是抛物线,因此,我查了一下对应节点的电流,发现电阻节点电流也不是抛物线,这电流镜难道copy的不准确吗,希望各位大侠能答疑解惑

网友:
pmos的l多少,单跑-40和125分别看看dc点

网友:
把电流加大点

网友: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向去调整这个电路:
1、电流镜的沟道调制;
2、就算电流镜复制准确,零温度系数的电流打在带有温度系数的电阻,得到的也不会是零温度系数电压,所以你要得到的电流分母需要有电阻的温度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