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mic 40nm的MOM_2T_CKT的电容到底怎么设置?

楼主(2025-03-30):
上述图中的M1、M3这些需要怎么去选择,以及其的那些管脚数怎么设置?

网友A:
金属起始层,手指长度,数量,行,列,得到最终的电容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起始层,手指长度,数量,行,列,得到最终的电容值

好滴谢谢,就是随便设置其他的值,只要最后的电容值为目标值都没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