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PPLL的输出频率波动和VCONT的电压波动对不上

楼主(2025-03-30):
有没有CPPLL的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做了这个2.4G的锁相环,我后面串起来跑完仿真,我VCONT的电压波动上下10mv,然后kvco是159,理论输出频率波动应该是0.00159GHz, 但是我这边仿真看上下波动0.04GHz。本人刚入手的菜鸟一枚,就大神指导

网友:
只跑VCO output trans,手动看10个cycles的时间然后换成frequency。
或者用fft看VCO output trans。
可能Kvco的值在1.3V并不是159,因为vacator的capacitance不是一条直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