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中dummy的连接方式

楼主(2025-03-30):
对于dummy管(NM46)哪种连接方式更好?图1还是图2?

网友A:
理由呢,第一种layout上更加方便连线。2的话可能要多拉些走线。性能上有区别吗

网友:
第一种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三端接死啊,这样gate和s什么都不接感觉怪怪的

网友B:
第一种栅极等效悬空,电路设计上很避讳这种,还是第二种好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由呢,第一种layout上更加方便连线。2的话可能要多拉些走线。性能上有区别吗
...

不然ERC你过不了,不能担保waive了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栅极等效悬空,电路设计上很避讳这种,还是第二种好一点。

第二种dummy在高温下会漏电,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如果栅源极不接地,将栅和源接到漏极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然ERC你过不了,不能担保waive了会不会有问题

第二种dummy在高温下会漏电,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如果栅源极不接地,将栅和源接到漏极可以吗?

网友:
Dummy的话,肯定第二种啊,设计时肯定不能有悬空的情况的,无法保证信号高低电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种dummy在高温下会漏电,管子工作在亚阈值区,如果栅源极不接地,将栅和源接到漏极可以吗?

...

我记得三端都接在一起好,别把g和s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由呢,第一种layout上更加方便连线。2的话可能要多拉些走线。性能上有区别吗
...

看错了,正常都三端短,接电源地,要是不巧又合并od的话,就直接接到合并的mos那里,

网友:
第二种,栅极一定要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由呢,第一种layout上更加方便连线。2的话可能要多拉些走线。性能上有区别吗
...

你自己想想,物理上出现一个未知电压的端口,这里会发生什么你都不会知道,为什么要把可以确定的事情弄到不确定呢?

网友(2025-06-20):
毫无疑问,第二种

网友:
这好像也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