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mim电容没有定义 tsmc180

楼主(2025-03-30):
为什么我的mim电容没有定义  tsmc180

网友A:
有个source.added要include进去,或者叫subckt之类的

网友B:
PDK提供的lvs rule路径下一般有一个empty_subckt.sp的文件,include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source.added要include进去,或者叫subckt之类的

谢谢,在哪include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K提供的lvs rule路径下一般有一个empty_subckt.sp的文件,include进去就好了

谢谢在哪include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在哪include呀

界面是在你放电路的地方加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