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两路输出结构问题

楼主(2025-03-30):
请问下各位下面的图片中虚线框中的结构大概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设计有在什么书中提到吗?目前我搭出来的加上虚线框中的结构就变成了直流信号,前向的方波输出消失了。

网友A:
cross pair,你应该学过LC-VCO吧,其实就是正反馈可以改善对称性用的

网友B:
尺寸做小一點,這是Latch的架構,不能比主path的力道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做小一點,這是Latch的架構,不能比主path的力道強。

您好!我感觉已经够小的了,前向是三级反相器尺寸依次增大,然后虚线框中的尺寸我给的是第一级反相器的大小,Wp=1.5u,Wn=500n,Lp=180n=Ln,还是需要再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oss pair,你应该学过LC-VCO吧,其实就是正反馈可以改善对称性用的

感谢您的回复,我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什么尺寸设计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什么尺寸设计说明。

这种小的东西,很少提及,就是正反馈来减少上升下降时间,提高差分信号的对称性,你也可以理解为两级反相器做的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的东西,很少提及,就是正反馈来减少上升下降时间,提高差分信号的对称性,你也可以理解为两级反相 ...

但问题就是我的一加上去以后输出就变直流了,最后一级反相器是第一级的两倍,第一级反相器尺寸Wn=500n,Wp=1.5u,Ln=180n=Lp,虚线框中的尺寸是按照第一级反相器给的,就不明白为什么直接变直流了,我感觉应该能带的动,也不知道是不是直接接振荡器的那个buffer尺寸给太小了。我再调整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问题就是我的一加上去以后输出就变直流了,最后一级反相器是第一级的两倍,第一级反相器尺寸Wn=500n,Wp ...

是你尺寸给太大了导致锁定在VDD或者GND了(正反馈都会有锁定的现象),你看下拉扎维CMOS的振荡器那章,我记得最开始几页有讲到这个

网友A:
抱歉,最开始并没有很仔细看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最开始并没有很仔细看你的问题。。。

经您的指点,已经调出来了,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感觉已经够小的了,前向是三级反相器尺寸依次增大,然后虚线框中的尺寸我给的是第一级反相器的大 ...

不然就是把主路徑的加大,然後這個Latch的比例有可能會比較特別,不一定是照mobility去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