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mmrf DRC报错

楼主(2025-03-30):
如下错误
ERROR (XSTRM-231): Pcell evaluation failed for 'smic18mmrf_2/n33/layout' because the pcell SKILL code contains either a syntax error or an unsupported XStream function. Check the standard output or the Virtuoso log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Either correct the pcell SKILL code or ignore the error by enabling the 'ignorePcellEvalFail' option for XStream Out.

网友:
我有类似的报错。
您看看virtuoso里面有没有同时安装了两个及以上相同的工艺,但是命名不同,或者是同一家公司的pdk。
我就是有两个smic18mmrf,删了一个就好了。

另外,我看您的截图里面命名“smic18mmrf_2”,建议跟工艺库保持一致。
意见仅供参考,改动之前记得保存好之前的design,否则误操作会丢失的。

楼主(2025-04-29):
引用 网友A:
我有类似的报错。
您看看virtuoso里面有没有同时安装了两个及以上相同的工艺,但是命名不同,或者是同一家 ...

噢噢,谢谢您,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