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25-03-31):
仿真VCO的相位噪声要不要带整个带隙基准电路一起仿真,如果只带一对电流镜管是不是就忽略了带隙基准整体电路对VCO相位噪声的影响?

网友:
NI SHI DUI DE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但是带上整个带隙基准后,打印噪声贡献,排在前面的全都是带隙里面的器件,带上整个带隙跑相噪,相噪非常差,但是VCO波形与不带带隙一起跑的波形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但是带上整个带隙基准后,打印噪声贡献,排在前面的全都是带隙里面的器件,带上整个 ...

也就是说你的带隙基准提供的电流噪声污染了你的VCO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