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rged low density windows

楼主(2025-03-31):
1.Maximum Mx area of merged low density windows must follow item (1) and (2).

请问:merged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合并 融合

楼主:
谢谢回复。听公司同事们聊。
这个"merged",在交流中经常出现。
以我的理解。芯片=模拟TOP+数字TOP。和一起,叫“merged”。
模拟TOP=各个小的模块之和。也叫“merged”。
各方资深前辈,请问你们公司的“merged”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听公司同事们聊。
这个"merged",在交流中经常出现。
以我的理解。芯片=模拟TOP+数字TOP。和一 ...

我们就是指合并啊,合并GDS,合并shape,都可以叫merge;还有合并器件,源漏共用也会这么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就是指合并啊,合并GDS,合并shape,都可以叫merge;还有合并器件,源漏共用也会这么叫 ...

原来如此。狭隘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