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vrf识别找到所有VSS的metal

楼主(2025-03-31):
如何用svrf识别找到所有VSS的metal

我目前用的NET的语句没有效果,望指点

PWR{NET M1 VSS}

网友A:
先指定一个net_name,然后再net m1i net_nam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指定一个net_name,然后再net m1i net_name呢,

也不行

网友B:
1.得有connect连接关系;
2.label层的属性必须是TEXTTYPE;
3.variable xx "?abc"  (此语句应是option,NET xxx "?abc")  ?代表通配符
4.TEXT LAYER label_layer;
5.ATTACH label_layer METAL;
如上设置,NET METAL label_layer语句才能点亮。

网友C:
M1 是你画M1 用的layer, M1_pin 是你画vss 用的layer, 需要定义为TEXTTYPE

VARIABLE PowerNet "vss"
M1_vss = WITH TEXT M1 PowerNet M1_pin PRIMARY ONLY

M1_vss 就是标记了vss的M1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 是你画M1 用的layer, M1_pin 是你画vss 用的layer, 需要定义为TEXTTYPE

VARIABLE PowerNet "vss"

这样是不是只能找出打上label的那根metal,我需要找出所有连在vss上的metal(包括一些没有打label通过孔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得有connect连接关系;
2.label层的属性必须是TEXTTYPE;
3.variable xx "?abc"  (此语句应是option,NET x ...

通过孔连接的M12没有找出来 ,还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