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加了斩波之后,使用PSS+PAC仿真运放的输入阻抗,发现显著减小?

楼主(2025-03-31):
如题

网友A:
实际确实如此,没有chopper时,输入电流就是输入差分对的gate漏电,nA量级,阻抗GR量级。但是加了chopper之后,开关+gate电容切换,等效一个电阻,阻抗百MR甚至10MR量级了...

网友:
是不是因为加了chopper得看chop频率下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确实如此,没有chopper时,输入电流就是输入差分对的gate漏电,nA量级,阻抗GR量级。但是加了chopper之 ...

确实,这里加了Chopper之后形成了一个开关电容电路的结构,输入端等效电阻就和斩波频率以及输入端寄生电容有关,下面的知乎链接中有所提及,讲的不错

斩波运放基本知识 Chopper Amplifier Intro - 知乎

网友B:
请问斩波运放的输入阻抗应该如何测试

网友(2025-08-20):
引用 网友B:
请问斩波运放的输入阻抗应该如何测试

通问,怎么仿真呢

网友(2025-10-29):
引用 楼主:
确实,这里加了Chopper之后形成了一个开关电容电路的结构,输入端等效电阻就和斩波频率以及输入端寄生电 ...

请问该如何提高斩波运放输入阻抗呢,有没有可以参考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