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trong ARM和Double tails Comp.在各自拓扑和性能上的优劣点

楼主(2025-03-31):
如题,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两种比较器在性能和拓扑上的优劣点。

只知道在功能上,前者功能上是+-输入端大小比较,也就是全差分输入的过零比较。后者是类似于施密特,分别会对VREFP/VREFN的区间做比较。
在应用上,前者用于1位Quantilizer多,后者在多位Quan.上应用。

网友:
两个功能其实没多少差距,就是单独性能瓶颈不同,根据瓶颈的场景才有明显区分
正常来说,锁存比较器的[功耗&精度]与[速度]是trade-off的,SA低功耗、噪声小、速度慢,DT刚好相反
但是比较器还有其他性能,比如回踢、失调、电压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