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ice in求助

楼主(2025-03-31):
请问各位大佬,v2lvs转换后的网表如何导入到virtuoso变成原理图,网上的方法试过之后,有lvs错误,又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具体什么错误,verilog的网表导出成schematic后再导出的网表是否与导入前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错误,verilog的网表导出成schematic后再导出的网表是否与导入前的一致? ...

显示这个错误,用cdl验证版图lvs是没错的,导成原理图就出现这个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