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VCO的输出频率和控制电压的曲线

楼主(2025-03-31):
各位,我仿真了VCO的振荡频率和控制电压控制的关系曲线,采用两种方法:
第一种是进行瞬态仿真,同时扫描控制电压Vtrl,然后利用计算器的frequency函数求出振荡频率和控制电压的关系曲线,这种方法的原理很容易理解,但仿真时间长一些

第二种方法是直接进行pss仿真,同时扫描控制电压Vtrl。但是我不理解这种方法的原理是什么,如下图所示,pss仿真会得到10个结果,但只有1次谐波的最后波形跟第一种方法是吻合的。请大家指点我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25-05-11):
对呀,一次谐波才对的呀,你看的是VCO的基频。pss的算法是傅里叶FFT来算谐波。pss里其实就已经有tran的仿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呀,一次谐波才对的呀,你看的是VCO的基频。pss的算法是傅里叶FFT来算谐波。pss里其实就已经有tran的仿真 ...

因为你的输出是基频占主导,很少有谐波分量。Class-F类型的VCO的谐波分量会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输出是基频占主导,很少有谐波分量。Class-F类型的VCO的谐波分量会有不同
...

感谢您的指点,我大概是明白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