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ssent 2021_2 安装教程

楼主(2025-03-31):
由于课程作业DFT Scan需要安装tessent,安装了一上午在这里总结一下。有了解DFT Scan的也欢迎来教我
安装前的准备文件
1. tessent_2021_2_doc
2. tessent_2021_2_Lnx-x86
3. tessent_2021_2_common
4. FlexNetLicensePatcher
5. SiemensLicenseServer_v2.2.1.0_Lnx64_x86-64.bin
6. license.dat文件

安装和运行步骤
(1) 将3个安装包解压后放入虚拟机, 复制到安装位置(例如opt/eda/mentor/tessent.2021.2)
(2) 设置权限为可执行(选择其中一个文件就可以)
sudo chmod -x tessent_2021_2_lnx-x86
(3) 在tessent安装位置打开安装包
sudo ./tessent_2021_2_lnx-x86
(4) 安装license管理器SiemensLicenseServer_v2.2.1.0_Lnx64_x86-64.bin到license安装位置(自选)
我的安装位置在/opt/eda/mentor/tessent.2021.2/license_tool
sudo ./SiemensLicenseServer_v2.2.1.0_Lnx64_x86-64.bin
(5) 在license安装位置和tessent安装位置运行patch
sudo ./FlexNetLicensePatcher -y
(6) 修改license.dat文件
我的license.dat文件在/opt/eda/mentor/license/license.dat
在license.dat中的最前面加上这两行
SERVER [计算机名字] [MAC地址] [lic管理器端口]
DAEMON saltd [patch后的saltd位置]
有的帖子是直接写ANY,是否能行要根据你的license.dat。
例如
SERVER IC xxxxx 27021
DAEMON saltd /opt/eda/mentor/tessent.2021.2/license_tool/saltd
(7) 设置license server自启动或者直接终端运行测试一下:
/opt/eda/mentor/tessent.2021.2/lib/tools/mtcellsim/aol/bin/lmgrd -c /opt/eda/mentor/license/license.dat
不设置license.log就直接在终端上输出,设置则添加-l /opt/eda/mentor/license/license.log
(8) 最后一步,运行
export TESSENT_HOME=/opt/eda/mentor/tessent.2021.2
export SALT_LICENSE_SERVER=27021@IC
(这里似乎可以直接指定文件)
export PATH="/opt/eda/mentor/tessent.2021.2/binPATH"
tessent -shell
大功告成!

可能遇到的问题
1. VMWave不能CV?
鼠标拖动,注意检查文件复制前后大小。可能VMWave Tool有问题。
2. 在linux解压失败就在win中解压
3. saltd already running?
find the PID code:
ps -ax | grep saltd
kill all relevant process:
sudo kill [PID CODE]
不行就重启
4.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are using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from the one you expect.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opt/eda/mentor/license/license.datis the license file you want to use.
MAC地址不对应或者没有成功patch

网友:
不需要SiemensLicenseServer_v2.2.1.0_Lnx64_x86-64.bin也可以,第八步骤指定license路径。

网友A(2025-06-06):
想请教一下,这个license.dat是如何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这个license.dat是如何产生的

虚拟机自带的

网友(2025-07-07):
楼主,安装前的文件可以发我一份吗?感谢!
安装前的准备文件
1. tessent_2021_2_doc
2. tessent_2021_2_Lnx-x86
3. tessent_2021_2_common
4. FlexNetLicensePatcher
5. SiemensLicenseServer_v2.2.1.0_Lnx64_x86-64.bin
6. license.dat文件

网友:
请问如何查询Lic管理端口

网友(2025-09-16):
软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