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80nm工艺电流镜匹配合并SD好还是不合并好?

楼主(2025-03-31):
如标题所示,本人最近对0.18工艺电流镜合并SD还是分开做更好有些迷茫,希望听听大家的建议

网友:
一搬不合并吧。合并不好做共质心匹配,合并之后在源漏之间流过的电流密度不同,拆开不共源是最好的匹配,这样可以分到每个s d之间的电流都很均匀,而且源漏两端的应力效应的影响是一致的

网友:
不合并,电流镜sd共用会掉性能

网友:
都可以的。合并的话,注意匹配

网友: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我第一家公司外包,从0.18~5nm都是用合并的方式,因为在大工艺合并能省很多面积节约成本,在小工艺合并能消除部分二级效应;但是在目前的这家公司做0.18工艺领导不允许合并,说是能最大程度保证实际生产器件的参数和foundry提供的器件参数一致性。

那我觉得大概就是因为器件的非对称性吧,因为在离子注入的时候是和晶面有个7°的夹角导致源漏区不一致的情况,这就导致了两个mos合并source之后电流将不再是平均分给左右两个drain了,所以不合并能最大程度保证匹配的一致性吧

网友:
我上家公司的领导也是要求。模拟部分。比如:电流镜部分。差分对部分。等。不共用S/D。并且要求MOS管的方向都是S/D S/D 。不能是S/D  D/S。
目前在的这家公司,自己做决定。

楼主:
我做0.18这种是一般是不合并,走线也更顺,不压器件,除非管子特别多,28、40这种先进工艺合并,现在老板认为合并好,不管个数,奇数的补dummy,面积不做优先考虑

网友(点评):
那肯定听老板的,咱后端是领导说啥咱做啥,出了事儿坚决不背锅

网友:
关于S/D是否合并我也时常纠结:正常情况下建议是合并的,合并能减小版图面积的同时也能降低寄生以及避免和减小STI来带的影响。以前我基本是不怎么合并的,但现在从了解到资料和后仿上看合并应该是要好些的,所以对于是否合并我现在的处理方式就是 在做好匹配的情况下要么这组管子都合并 要么都不合并,还有一种就是管子局部合并 但整体影响是一致的(个人观点)

网友:
其实都可以,性能和成本的相互妥协,看你的项目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