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

楼主(2025-03-31):
有大佬知道IPROBE放哪里合适吗,我放在标红位置说我不对

网友A:
你要先找到这个基准的环路在哪,在高阻点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找到这个基准的环路在哪,在高阻点断环

第一次设计,可以帮我讲的细一点吗,这是我的结果你看看

网友A:
可以放这两个位置看看,可能稍微有点差别,原来断那个电容像是米勒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放这两个位置看看,可能稍微有点差别,原来断那个电容像是米勒补偿

我试试

楼主:
这是结果,大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结果,大佬

哪个图是哪个的

网友C:
在一二级之间断开应该是合理的,但是电容应该放在输出,iprobe靠近M95;在输出级电流镜管的栅极处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图是哪个的

抱歉,我昨天忘记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图是哪个的

我分开回复你了,大佬帮我看看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二级之间断开应该是合理的,但是电容应该放在输出,iprobe靠近M95;在输出级电流镜管的栅极处应该也可 ...

好的吧,我主要是看了这张图,所以很大影响了我把iprobe放在了电容后面,有点看不出两者的区别

网友:
由于有正负反馈两个环路,电容又走的电容倍增路径,还是用diffprob加在两个输入管的栅极吧,这样比较符合米勒曲线。虽说加在其他位置也未必不能分析,都是能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