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mulink仿真sigma-delta ADC,输出刚开始正常,后面发散,这该怎么解决

楼主(2025-03-31):
simulink仿真sigma-delta ADC,输出刚开始正常,后面发散,这该怎么解决???

(积分器没有溢出,用的结构是MASH2-2)

simulink仿真,ADC输入(黄色)、输出(蓝色)波形

simulink仿真,ADC输入(黄色)、输出(蓝色)波形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答

网友A:
量化器有没有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化器有没有超载

1位的量化器,没有超载,前面的SDM也没有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化器有没有超载

请问,量化器过载的话,该如何解决?我这个是1位的量化器

网友B:
降低输入的幅值,调节量化器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输入的幅值,调节量化器的范围

好的,谢谢,我试试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原来是后面的数字滤波器的加法器,它的位数太低了,导致输出溢出,把位数调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