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ADC比较器第一级输入管导致有效位较低

楼主(2025-03-31):
做adc动态性能前仿的时候,所有corner下有效位都只有10位(12位分辨率),然后发现减小比较器第一级输入管的数量可以提高这个结果,不太明白,比较器的输入电容会影响采样结果吗

网友:
输入管的数量指的是multiplier的数量吗

网友:
考虑 kick-back noise

网友:
从多大减小到多大 方便提供具体电路图吗

楼主:
乌龙了,是我最后译码的时候最后一位搞错了,之前是看比较器第一次建立的有效位,但其实这里不大于12位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