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论坛大神,有把温度计码转换成五位二进制的代码吗

楼主(2025-03-31):
200资产
verilogA或者verilog都行

网友:
kimi帮忙写的
module thermometer_code_converter (
    input [3:0] binary_in, // 4位二进制输入
    output reg [15:0] thermometer_out // 16位温度计码输出
);

    integer i;

    always @(*) begin
        // 初始化温度计码为全0
        thermometer_out = 16'b0000000000000000;
        // 根据输入的二进制值设置温度计码
        for (i = 0; i < binary_in; i = i + 1) begin
            thermometer_out[i] = 1'b1;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