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三极管区工作的mos管做电阻的问题

楼主(2025-03-31):
求助大佬们,这样mos管并联做电阻的原理没有看懂,尤其是图1的公式没推出来。我只能看出,与原始的差分对的公式比较,带源退化的公式是用Vid/S代替Vid得到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种mos管做电阻的结构也第一次见

图1前面那段的翻译如下,跟公式的关系不大:线性化OTA传输特性的一种简单而流行的技术是使用电阻器的源极退化法[5];然而,它存在一些缺点,如面积大、可调性消除和跨导损耗。因此,电阻器被工作在三极管区域的MOS晶体管所取代。使用匹配的源极负反馈晶体管(M3,4,33,44),可以实现相对较高的跨导。图2描述了在之前的拓扑中向晶体管源极添加额外的晶体管。两种技术的组合导致更好的线性,因为三次谐波项被衰减;此外,输入电压范围增大。该电路的传输特性可以写为

图1带有源退化电阻的新公式

图1带有源退化电阻的新公式

图2结构

图2结构

图3原始公式

图3原始公式

网友A:
那本书?射频微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本书?射频微电子?

不是书上的,是这篇论文中的结构

网友A:
明天上班研究一下,再来跟你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上班研究一下,再来跟你讨论

感谢大佬,您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