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8软件学习求助

楼主(2025-03-31):
这个电路原理图旁边的这些参数怎样操作让显示更清晰啊,我这底下的图里头字都叠在一起了,看不清楚。新手小白求助

网友:
把instance水平翻转一下。

网友:
左右拉开一些就行了

网友:
如楼上所说,挪开点,翻转左边,这些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还有就是在Edit/Select/Filter中,勾选Instance Objects下方的Label,或者在工具栏中选中一个黑体“T”加一个鼠标指针的图标,然后就可以选择(点选)这些标签挪动位置。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