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wire assistant

楼主(2025-04-01):
hello 各位大佬,想通过 Wire Assistant 实现左图schematic对应layout的自动布线,但是布出的线非常奇怪(右图),是有什么选项设置错误,还是此项功能无法实现?

网友:
这是电流镜?模拟版图的布线一般不用wire assistant自动布线,尤其这种有匹配要求的模块。 小规模逻辑可以用自动布线,但是前提也要考虑好布局,预留布线通道,设置好trunk等等,否则布出来就是这样。

网友(2025-05-26):
这个布线是怎样操作的呢,有没有什么资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