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Open drain ldmos iso接法讨论

楼主(2025-04-01):
如题,一些高压pin的open drain ldmos的iso一般是接电源,比如VDD之类的。

我有个疑问,见下图ESD示意图,在HVPAD对VDD打正向HBM的时候,VDD接设备的地为0V,芯片的substrate会被钳位到>1V的电压,
那么对于nldmos24V而言,其B-iso结正偏,D-B-iso NPN是不是就开了?
那iso的这种接法会不会导致这个寄生NPN失效?一般这种iso接什么电位更好,希望大佬们讨论解答
谢谢~

网友A:
不要接VDD,很容易失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接VDD,很容易失效

大佬能说明一下原因吗?简单说明一下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说明一下原因吗?简单说明一下也行

楼主解释了,下管的epi抬高过电流,把ISO和D之间的寄生管的BE结带起来了,反过来,VDD对IO打的时候也一样,一定会trigger,trigger就很大风险

网友(2025-05-28):
可以用VDD接diode到iso上,从BODY到ISO之间多一个反向diode挡着

网友:
iso直接接D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