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设计咨询

楼主(2025-04-01):
要求输出负载电容为2pF,然后其它指标都达到要求后发现补偿电容Cc已经等于5pF了,大大超过了Cout,请问这正常吗?(如果减小Cc的话,GBW会上升,但PM会下降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A:
Cc与gm2(第二级的跨导)要折中,不要只揪着一个参数调,推一下零极点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与gm2(第二级的跨导)要折中,不要只揪着一个参数调,推一下零极点就知道了 ...

谢谢,按您的方法增大了第二级的电流来提高第二级的gm,确实可以减小补偿电容,但是功耗上来了,是不是更不好呀,毕竟Cc只是一个不耗能的电容

楼主:
80MHz的GBW,PM要求是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按您的方法增大了第二级的电流来提高第二级的gm,确实可以减小补偿电容,但是功耗上来了,是不是更 ...

这个很正常,这就是面积与功耗 的折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这就是面积与功耗 的折中了

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