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报错求助

楼主(2025-04-01):
PEX报错:Error RES2 on line 46 of SVRF generated from TVF - 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 XCALIBRATE__RD
可是相同的XRC文件在其他人那就可以跑,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信息量太少,猜测可能原因, 1. 检查本地和别人的环境文件是否一致,  2, 检查本地和别人的工艺库是否是否一致,  3. 检查GDS 提取的layermap是否正常Load, 4. 检查PEX 窗口的各种option,是否别人有include 等 。。。 先试试吧

网友A:
文件没加密的话打开文件,定为到报错行,上搜定义,猜想大概率有流程控制语句设置,需要修改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没加密的话打开文件,定为到报错行,上搜定义,猜想大概率有流程控制语句设置,需要修改switch
...

R,C文件应该都加密了,没法确认,问题是相同的相同PDK,相同XRC文件其他人跑就没问题,接下来应该怎么排除呢

楼主:
原因找到了,是在PEX Option-MISC-Resistance parameters中,有XCALIBRATE__RD这个参数,但是XRC文件里没有,所以报错,因为没有用到删去就可以了。但有个疑问,这里的电阻参数与xrc文件中R定义的有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