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报错 新装的65nm工艺库

楼主(2025-04-01):
之前这个版图是能跑通PEX的,之后工艺库被误删了,只能重新装工艺库,装了一个65nm 1.0c报错,换最新的65nm 1.7a还是报错,问师兄他说他也搞不明白,请问一下这个错误到底该怎么解决啊,各位大神。
报错信息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home/host/tech/TSMC65/Calibre/rcx/calibre.rcx:
Error PEX2  on line 76196 of home/host/tech/TSMC65/Calibre/rcx/rules
- repeated specification of this capacitance or resistance extraction operation: capacitance nearbody.

网友A(2025-05-06):
请问作者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作者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是由于规则文件和工艺库不匹配导致的,安装的时候选1P9M的就没事,总结下来还是工艺库安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