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转换原理图问题

楼主(2025-04-01):
请问各位大佬,v2lvs转换的网表导入virtuoso中变成原理图,lvs有断路和短路的错误,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网标转换大小写或者同名的问题,update_names -net -nocase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标转换大小写或者同名的问题,update_names -net -nocase试一下

这个一般怎么用,我用v2lvs命令生成的网表和版图做lvs,是过了的,但是转换为原理图就lvs就过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标转换大小写或者同名的问题,update_names -net -nocase试一下

一些小的模块lvs可以过,这个原因可能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