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FFT采样点数问题

楼主(2025-04-01):
现在做了一个100M 8bit 异步SAR ADC,基本功能正确,但是做频谱分析时遇到了问题,当采样点数为64,256时动态性能正常(左图,采样点数256),但是采样点数为1024时
,性能几乎减半,有效位数只有4.2。这个情况正常吗,可能是什么导致的呢?

256个采样点

256个采样点

1024个采样点

1024个采样点

网友A:
第二张图看着像频谱泄露,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B:
第二张图黄色的部分下半部分都没正确采样到 图形应该是和上半部分镜像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看着像频谱泄露,是不是设置错了

设置没错,对了好多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张图黄色的部分下半部分都没正确采样到 图形应该是和上半部分镜像的才对 ...

但是256个点采样结果又是正确的,很奇怪

楼主:
SAR Clock电路,就是D触发器链来记录每次比较器比较完成的电路,为了提高速度,第一个D触发器的时钟我没有使用Valid信号(比较器每次比较完成,通过或非产生的信号),而是接了比较器的震荡环路里的一个信号,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做法的影响

网友C:
相干采样了吗,加个hann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干采样了吗,加个hann窗试试

相干采样了,加窗也试过没有作用

网友:
起始点往后挪一挪试试,另外看起来两个的输入频率不一样

网友:
Do you use coherent sampling for the ADC in your 1024 FFT?